请问: 为什么有些PWM电路故意做成间歇震荡式

楼主(2003-03-03):
有一产品的PWM调制芯片控制和补偿端,除了正常的阻容补偿网络外,另又并联了一个较大时间常数的电阻电容的串联网络(例如330k和1u串联),工作时会造成低频间歇震荡(接近满负荷时间歇震荡会消失),该电源在轻载时的输出纹波就很大,一直要等到接近满负荷时纹波才能降下来,而实际使用中满载的机会又不多。请问,为什么要这样做?谢谢

网友A:
并非有意做成低频间歇震荡,而是电路产生了自激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