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楼主(2003-03-03):
各位变频器高手:晚辈这有礼了!!! 我是变频新手,变频器节电是其重要用途之一,在许多电动机应用场合,速度是恒定的,如恒速运转的生产流水线,电动机都不是满负荷工作,用变频器控制电动机,有节电的空间吗?商场、地铁的滚梯也是恒速运行,但经常不满载,用变频器有节电空间吗?

网友A:
你可以用切波的方式来节电,但用变频器的话。。。。。 我这里有就设备可用在变负载的电机上,节能效果较可以。但就是要求电机的负载率在70%以上使用才经济。特别适用于变负载的电机上,如商场的滚梯上等。

网友B:
采用变频器可以节电. 例如三垦变频器就有自动节电功能 而且采用变频器可以提高功因

网友B:
可以访问三垦力达公司网站www.sankenld.com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