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在冷轧矫直机中的应用

楼主(2003-03-03):
某厂有一套冷轧矫直机要求我公司对电气控制部分进行改造。该系统为日本安川公司80年代产品,用于钢材的冷轧矫直,堆垛。 冷轧部分由14台安川伺服电机作为驱动,分别对钢材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挤压,以矫直出理想的形状。 定轧锟 钢材运动方向 动轧锟 堆垛部分由6台交流电机驱动,由PLC控制堆垛工艺,用接近开关控制堆垛位置,实现对不同钢材分别堆垛。 此系统电气控制设计原理趋于淘汰,生产效率低下,生产精度不高,无法生产高质量产品。操作界面为日文,操作工很难掌握,无法及时发现故障信息并作出反应。因为使用时间过长,老化严重,有近一半伺服电机无法正常使用,严重影响生产。因此必须进行设备改造。 改造重点集中在电气控制部分:更换伺服系统;改变控制系统落后的运行方式;重新开发中文人机界面。 二:解决方案 如何简单高效的实现14个伺服轴的定位控制是本项目解决的难点,如果用传统方式选用伺服控制模块,则需要配置14个轴的伺服模块,即14个FX2N-10GM或7个FX2N-20GM,造价相对昂贵且对CPU模块的要求也大大增加。因为三菱FX2N--xxMT系列PLC有两个高速脉冲输出口Y0和Y1,分别可以输出2K的高速脉冲。如果可以利用这两个高速脉冲输出口,做半闭环伺服控制,则可以达到理想价位的系统配置。这样则需要7台PLC来完成14个伺服轴的定位控制。而7台PLC之间使用目前最为先进的现场总线方式来组成一个功能齐全,反应快速的控制系统。 通过该系统,可以实现:伺服系统的精确定位;多种加工工艺数据的快速传输;现场生产数据的实时采集;多种生产工艺的处理;

网友A(2002-01-31):
日本东方马达、KEYENCE传感器、三菱PLC…… 本公司主要代理经销多种进口自动化机电产品及量度仪器、仪表。广泛应用于电子零件加工、电力电子、节能技术、机械制造、食品包装、印刷、医药等领域。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经济、快捷的帮您解决问题。 主要产品: 1、 工控类: 日本东方(Oriental)马达、步进、伺服电机;日本山洋马达(SANYO);松下(NAIS)继电器; KEYENCE(基恩斯)、SUNX、SEEKA传感器;RKC温控器;CCS 视像系统LED光源; 三菱PLC及伺服电机。 欧姆龙(OMRON)传感器、PLC及伺服电机。 2、仪器仪表量具类: SANWA表、PEACOCK孔雀卡规、IMADA拉力计、瑞士SYLVAC尺、HP、NOYES光功率计、光纤仪、藤仓光纤熔接机。音响、纸盆用弹波测试仪。 4、新型材料类: 杜兰发热导线、日本寺冈电子粘胶带、I C导电海绵、防静电材料及静电消除器SIMCO、KEYENCE。 5、高科技节能器: POWERKING电机节能器,空调、锅炉、灯光节能器。 欢迎来电查询、联络,希望能给您一次选择比较的机会! HTTP://WWW.KINGPS.COM E—MAIL:INFO@KINGPS.COM 商祺! 新年愉快!

楼主:
请告知电话与公司名称

网友B(2003-03-03):
本公司是安川公司在中国地区的唯一指定代理商,代理安川公司所有型号的伺服电机,并代理美国delta tau公司的多轴运动控制卡(PMAC)可控制2-128个轴进行插补,联动等控制,另外还代理松下交流伺服电机BAYSIDE的精密减速机,精密定位平台,光栅尺,德国步进电机等机电产品。公司拥有强大的系统工程部,可为您提供系统控制方案和技术支持.欢迎您来电咨询! 联系人:张旭 电话:010-82025588-26 北京元茂兴控制设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