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线工业电视画面如何嵌入监控计算机系统?

楼主(2003-03-03):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如何将有线工业电视画面实时嵌入到AB或Simens PLC控制系统中,要在监控系统上位计算机屏幕上实时看到现场摄象头所拍摄的画面,并且不影响监控组态软件的运行?需要增加那些软硬件?

网友A:
我个人觉得没必要全天候的实时视频。只在有报警等危急情况下在切换到视频监控,平时,看组态画面就ok了。你说呢? 你现在有实际工程要做?欢迎交流! my email:chakuly_wang@mail.china.com

楼主:
gongkong组态先生:先谢谢您!我现在为一工厂做工程,厂方要求必须这么做,控制室已经有电视监视器了,但厂家非要一路视频信号直接接入监控计算机系统才算OK了,我也拿厂方没办法。

网友A:
那你可以再加一套视频监控软件,如黄金眼等。这样两套系统相对独立地并行工作,也不会影响对方。但二者之间没有联动,不太方便。你用的什么场合?

网友B:
你试一试组态王6.0以上的版本,据说可以看到一路视频信号!

网友C:
我公司曾经作过,用InTouch,硬件是Axis的摄像头,在购买摄像头的同时会给你一个控件,在InTouch中调用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已经成功的方法,你也可以试试别的方法,如视频转换卡一类的,但我也没有试过。

楼主:
多谢各位高人指点,我用在捂水厂。

楼主:
多谢各位高人指点,我用在污水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