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国内智能化小区能达到要求的多吗

楼主(2003-03-03):
各位老师好: 你们是做开发的.我作为一名现场调试人员,参加过几个小区的调试,也买了本论坛上推荐的书看了一下,对lon网硬件多少有了点了解,但在调试小区时,结果都不是很理想,尤其是抄表系统.在一个工程中,电表使用485总线,水表采用lon总线,电表很准,水表却总在误差范围之外.想问一下: 究竟哪一种好.请教各位老师.谢谢

网友A:
除了制造厂商本身可能的问题外,如可能您使用的LonWorks产品质量较差,而485产品质量较好,还设计到一些技术问题,如同样对电表和水表采用脉冲方式进行数据采集的情况下,因水表有水锤现象,往往其精度就会明显低于电表。

网友B:
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很大程度是由被控对象的特性来决定的,如果电表采用lon总线,也很准;水表用485总线,也可在误差范围之外。

楼主:
我想问一下各位老师,贵公司做过的三表远传工程中,冷水表,热水表,能达到要求的多吗,特别是热水表,回流现象比较普遍,回流问题有具体解决方案吗?可以介绍几家做三表远传比较可靠的公司吗?

网友C:
回流问题可加装止回阀,而且好多水表是用竿簧管输出的,它还存在一个抖动的问题。这使抄表数远大于实际用量。这个问题最好是采用霍尔元件输出的。我们做的抄表系统,只要进行这些处理,读数基本没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