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得TXS PREMIUM以太网接口的驱动

楼主(2003-03-03):
我们的工程采用施耐得TXS PREMIUM以太网接口,PLC直接挂在以太网上,请问Intoch 7.11带IO Server的驱动可以和PLC连接吗,我们的代理商说不能,必须要第三方的IO Server;可有朋友说Intoch 7.11带IO Server的驱动可以接该PLC. 到底如何,能给我一个准确的说法吗? 谢谢!

网友A:
intouch 7.11 可以用自带的io server连接PLC,你只需要使用modbus 以太网的那个io server就可以了.但是你首先必须要把PREMIUM中的通讯方式改为modbus才可以,而且在通讯的时候你只能够读的到其中的4xxxxx类型的点. 祝你好运

网友B:
Intouch的IO Server应有Ethernet的驱动,或者用KEPware OPC server 的TCP/IP驱动直接访问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