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有关多轴运动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03-03-03):
请问现在所谓的多轴运动控制卡只是基于运动位置、速度和加速度的运动控制器吗?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知道机构的运动学,控制器就可以控制运动,而不需要掌握其动力学原理?是否基于运动学的控制只是最简单的控制而高级的控制是否应该基于动力学的控制?如果基于动力学控制,还能再采用多轴运动控制卡吗? 谢谢!

网友A(2009-06-04):
动力学控制与具体控制对象的模型有关吧,这个应该不是很适合做到控制卡里面

网友A:
呵呵。仔细一看,楼主2003年发的帖子。。。。

网友B:
运控卡本身无法解决动力学问题,动力学引起的误差需单独建模进行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