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CP2510的问题

楼主(2003-03-03):
我现在在做一个利用MCP2510做CAN总线的设计,遇到了一些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很是痛苦。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指点,谢谢! 我是用MCP2510与ADUC812相连(后者有SPI接口),按照MCP2510的说明,上电复位后,芯片应工作于CONFIGURATION MODE,可是这时我读取canctrl、canstat寄存器得到的结果都是0x00或0xff,我试图写寄存器,再读出来得到的结果还是0x00或0xff,不知是为什么?难道是单片机的SPI时序与MCP2510不符? 我又将MCP2510的SPI接口与单片机的IO相连,用软件模拟SPI,读出的结果还是0xff,为什么呢?是MCP2510没有工作还是SPI时序不对?我一直搞不清楚,很是困惑。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2004-05-31):
mcp2510用得很多吗?听说订货周期需要7-8周,不知道是太多人用了 还是太少人用造成的。我也准备用这个做,以后多相互照顾

网友B:
我现在在用MCP2515做,碰到了和楼上一样的问题,搞不懂DATASHEET 里的 Supports SPI modes 0,0 and 1,1 是什么意思,向MCP2515 发了一堆指令,接收到的都是 0x00 或 0xff,很是郁闷,请高手指点!

网友B:
我在调MCP2515 和 MSP430F14x 的 SPI 口通讯,发现 SPI 的波特率低时(小于1M ),CPU 读MCP2515 不正确! 波特率高时,通讯正常,不知为什么?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C(2006-06-30):
我用2515做了一个带操作界面的分析仪,挺好用的呵呵
大家可以加我QQ89328511,

网友D(2008-02-16):
大家好:
我现在用16F884和2515,为什么读2515寄存器都是0xFF???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