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采卡是怎样电击损坏的

楼主(2003-03-04):
各位大虾: 请教一个很白痴的问题:请问什么样的信号是浮空信号?信号发生器放在地上有没有影响?用single-ended mode方式将浮空的信号接入一般数据采集卡比如凌华的acl-8112hg(通过acld-8125端子板)要注意什么? 我将一台信号发生器用上述方式动手接入8112时明显感到遭到电击,然后板卡就坏了,在没有外接信号的情况下,几乎各个通道都有正玄波形产生。电源是这样的:万能电源插座1接信号发生器和万能电源插座2,万能电源插座2接电脑。所有的插座及插头都是带地线的三脚型。 但如果信号发生器接在万能电源插座2上,即和电脑同一电源插座,再将信号引入端子板就不会有电击发生。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哪位能告知在下,否则以后还不知哪块板会同样夭折!!! 如果能告诉我这块坏的8112如何修理就更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