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向使用西门子PLC的高手求助

楼主(2003-03-04):
我公司冷库用西门子PLC416-2DP控制,现出现如下故障:PLC运行一切正常,但是PLC通过PROFIBUS-DPmaster控制的slave模块SM331 AI8*12BIT的SF指示灯亮(此模块为ET200,PS307上的一个小模块,其他SM331正常),经过上位机的硬件查错,发现模块一切正常,无故障显示。但是因该模块用于测量房间温度,有四个房间的温度通过pt100测量后同时在OP37上达到3000多度,实际上限值不超过40度,通过检查PT100,发现PT100的六根线,其中三根传至控制柜的温度显示器上,温度显示值正确,另三根至PLC,出现以上问题,测量PT100无故障。我现在查不出原因,在此向大家求助,谢谢了!

网友:
sm331的sf灯亮,step7的故障诊断应该有故障显示才对。

网友:
应该是你的PT100接线没对

网友:
看一下该卡的电源有没有!

网友:
将传感器的接线拆掉,拿个100欧姆的电阻接在原通道上,看OP显示是否为0度,如果仍然为3000,则不是你的传感器原因,检查你的模块电源24V和20端子OV,SM331的电源,如果还不好联系我 PLC666@163.com

网友A:
检查模块电源,如电源正常,可与其他sm331交换一下,分析是否模块出现问题还是信号有问题,我认为可能你的模块坏了。如果模块熔断器断了也会亮红灯。wdx3333@sohu.com

网友B:
指示灯亮说明外部电源未供上,1、查一下你的接线,看一看短封线接的对不对。2、把模板打开,由电源查上去,你会发现一个速熔保险电阻,如外部接线正确,八成是电阻烧了,用保险管的内丝重焊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