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5.1怎么打不开其他应用程序?

楼主(2003-03-04):
我用组态王5.1想打开EXCEL,按照帮助里的系统函数STARTAPP();就是没办法,这个函数到底是怎么用的。我是想在运行组态王的同时有一个窗口能运行EXCEL或其他可执行文件!

网友A:
请输入应用程序的完整的路径名称

楼主:
谢谢,试了还是不行,我用的是下面的StartApp("c:\progam files\microsofe office\office\shortcut bar\office\microsoft excel");

网友B(2010-01-10):
你后面要加,excel.exe,    或用批处理做一个,让组态王调用批处理,  qq:57067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