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m

楼主(2003-03-04):
那位高手有用过Modem进行远程通讯,访问远程Tag时怎样设定节点名啊?

网友A(2002-12-16):
就是远程计算机的计算机名

楼主:
可是经过路由器后只能用IP地址,而且广域网的IP地址是动态分配的,如何做啊?

网友B:
那你就应该使用WEB SERVER,或者SUITE VOYAGER.

楼主(2003-03-04):
首先,通过modem连接到远程计算机上(直接连接)。 其次,使用NETDDE通过串口访问。 要求,操作系统是WIN98,可以使用NETDDE1.4,该版本的NETDDE只能支持到WIN98。 这里最重要的是NETDDE的版本,一定是支持串行口连接的,其余的设置就没有太特别的地方。 连接后的速度不是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