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采集卡和GPIB

楼主(2003-03-04):
各位:本人不是做工控的,只因最近得到了几台美国XYCOM公司的工控机,内有National Instruments(简称NI公司)(也叫纳斯达克挂牌名称:NATI)的PCI-MIO-16XE-10的DAQ卡和PCI-GPIB卡各一块,德国HEIDENHAIN公司的IK 121PC-Counter Card。 我不知道这三种卡是做什么用的,有何价值,各位高手能告诉我吗?

网友A(2002-05-28):
PCI-MIO-16XE-10好像是一块200K的A/D卡。 PCI-GPIB是用来和传统仪器连接的,如示波器等。

楼主:
说明书是这么说的:The PCI E Series boards are high-performance multifunction analog, digital, and timing I/O boards for PCI bus computers. Supported functions include analog input, analog output, digital I/O, and timing I/O. 至于模拟信号,数码信号,时间的输入/输出在工控上做何使用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PCI-GPIB可能不是和传统的仪器连接的,它的说明书里提到了一个IEEE 488的接口标准,同时又是一个和ETERNET网有关的什么分析器之类的东东。

网友A:
所谓GPIB(General Purpose Interface Bus, 也就是IEEE 488)是虚拟仪器的第一代总线标准,也就是台式仪器的最常见接口。通过GPIB接口卡就可以实现计算机与传统仪器相连接了。

楼主:
谢谢两位高手指点! 那德国HEIDENHAIN公司的IK 121PC-Counter Card又是什么东东?恳请指导。

网友B:
看名称应该是定时器/计数器卡。

网友C:
同意李版主的说法。可以看他的进一步说明书会更清楚,比如输入信号最高频率、计数器位数等等。说明书不会是德文的吧。 ;-)

网友D(2003-03-04):
有IEEE488-res232的转接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