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工业以太网求助

楼主(2003-03-04):
用三个osm组成双环工业以太网,接三个cpu,五个工作站。对应的cp的ip,mac设好,cp1613的地址也给定,但就是连不上plc,不能下载程序!请高手帮忙!!!谢谢了

网友A:
你的配置对了么?接线无误么?Ping过没有?

网友B:
我前段时间也碰到这个问题,但经过多次的调试终于搞定了。 首先应安装SMATIC NET,再用step7把网络组态好。用MPI把硬件组态下载每个PLC,这样每台PLC都有相应的MAC地址,(我第一次使用缺省的MAC地址不行,用MPI下载之后才找到地址),然后在通讯接口选择上选择S7 ONLINE-CP1613(ISO)就可以了,如果用SOFT Net ,可以用普通网卡就可以了,不必使用CP1613板块。 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使用TCP协议时,速度较慢。有可能跟我选择的CP443-1有关系。 如果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一下。我的邮件地址xsh_lao@163.com 祝你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