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ql 7.1无法启动

楼主(2003-03-04):
2003-02-27 14:41:53 license 534 ERROR Error 0x1D1D1D: [32] 进程无法访问文件,因为另一个程序正在使用此文件。 2003-02-27 14:41:53 pCntl 1785 FATAL Unable to verify SQL Server. 2003-02-27 14:41:53 pCntlSvc 228 ERROR Error during startup 2003-02-27 14:41:53 pCntl 1538 Info Stopping the System 2003-02-27 14:41:53 pCntl 876 Info End Storage Programs 2003-02-27 14:41:53 pCntl 894 Info Analog Storage ended. 2003-02-27 14:41:53 pCntl 899 Info Discrete Storage ended. 2003-02-27 14:41:53 pCntl 1559 Info Miscellaneous Packet Receiver ended. 2003-02-27 14:41:53 pCntl 1566 Info Driver ended. 2003-02-27 14:41:53 pCntl 1584 Info DataRec ended. 2003-02-27 14:41:53 pCntl 1605 Info Storage System Stopped 2003-02-27 14:41:53 pCntl 1538 Info Stopping the System 2003-02-27 14:41:53 pCntl 876 Info End Storage Programs 2003-02-27 14:41:53 pCntl 894 Info Analog Storage ended. 2003-02-27 14:41:53 pCntl 899 Info Discrete Storage ended. 2003-02-27 14:41:53 pCntl 1559 Info Miscellaneous Packet Receiver ended. 2003-02-27 14:41:53 pCntl 1566 Info Driver ended. 2003-02-27 14:41:53 pCntl 1584 Info DataRec ended. 2003-02-27 14:41:53 pCntl 1605 Info Storage System Stopped

楼主:
2003-02-27 14:41:53 license 534 ERROR Error 0x1D1D1D: [32] 进程无法访问文件,因为另一个程序正在使用此文件。 2003-02-27 14:41:53 pCntl 1785 FATAL Unable to verify SQL Server. 第一行里告诉你license文件有错误,这可是最致命的错误,license有错误,其他的都不用说了 第二行里告诉你说找不到SQL Server,如果连数据库都找不到,当然也是什么也不用干了。 只要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其他的都自动解决了。

楼主:
我的License文件是正式安装的,在启动窗口中都可看到注册信息是完成的;Sql server我可以用Query Analyser查询数据库。我也就只有这两个问题。

网友A(2005-09-12):
点击Status,后选择File-stop先停止,再使用File-Start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