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烧录

楼主(2003-03-04):
请问要使3150工作,需烧录哪些程序到EEPROM?

网友A:
只要固件就可。

网友B:
用LonMaker下装程序时选择的.APB和.XIF文件是什么文件,请大侠指点。

网友C:
.APB为二进制应用程序文件;XIF为外部接口文件。 提醒一下:NXE文件和APB都为可下载的应用程序文件,NXE为16制,由开发工具同时生成,LonMaker工具软件同时支持NXE和APB文件的下载,但某些厂家的LonWorks网络工具仅支持NXE文件。集成商选择产品和厂家软件工具的时候,需要考虑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