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触摸屏

楼主(2003-03-04):
现有一TP170A触摸屏要在STEP7中进行硬件组态。我所用的版本是STEP7V5。2 SP6,但怎么也找不到这种型号的硬件模板,把PROTOOLV6。0中的GSD文件全部导入硬件表也没有。不知哪位老鸟知道该触摸屏的硬件模板在哪儿可以找到?多谢相助!

网友A:
使用触摸屏不需要在STEP7的硬件配置中组态,只要在PROTOOL 中对屏进行组态并正确设置所联接的的地址,触摸屏就可以和通讯了。只不过这时屏的程序和的程序是分开的。在中PROTOOL中选择与STEP7整合的选项,则建立的组态时会要选择要整合的STEP7项目,这时屏的组态和PLC的程序就在一个项目里了。

楼主:
STEP7V5。2 SP6 ? 5.2刚刚出来啊,偶还没见到哩,怎会有sp6

楼主:
致韵:也许我记错了,可能是V5.1 SP6 致雪风:正是用的PROTOOL与STEP7的整合方式,有TP27和TP17各一台,都联入了PROFIBUS-DP网中.现在的情况是:TP27已可使用,TP17也可操作,但17未在STEP7中正确组态,PLC报错,下位程序也提示"内部结构错误".难道不用在STEP7中组态就能用?

楼主:
哪位大虾知道如何实现在TP070的输出域中显示S7-200变量V中存储的汉字。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