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C3的前辈(有关SPC3与C51的电路设计)

楼主(2003-03-04):
各位做过SPC3的前辈: 我现在照着IM183板的电路来做SPC3的电路,选用89C52加一外部RAM(61256)来实现 准备将SPC3的DEMO程序放到89C52中去运行,大致为: P0.0-P0.7接入SPC3 db0-db7 并接373使用61256的A0-7 P2.0-P2.7接入SPC3 ab0-7,ab4反向,使用有源晶振48M提供给SPC3。 其它引脚如SPC3手册中一样。 现在的情况是,分配到61256中的数据可以发到串口上看到是正确的,但对SPC3的操作不 正确,加电后SPC3很快就会很烫,觉得很像SPC3没有被reset,我量了一下P3.5(以前是P3.4) 给SPC3的复位信号为11MS,而IM-183上却有200MS多,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时间太短了呢? 除了SPC3手册上所指的与80C32的连接外,还有什么接线要注意的吗? 急,先谢谢了!

楼主:
只要能把手放在芯片上,就说明芯片还算正常,不会烧掉。 前面有人说了,正常情况下都是很热的. 如果操作不正确,应该是连线有问题,或者是配置有问题. 先看能不能把SPC3的ID读出来(00).

楼主:
SPC3的数据发送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需要C51 对SPC3的寄存器置位吗?还是只要SPC3一启动,它就会一直不停的 自动取发送缓冲区的数据来向外发送,而需要发送的数据只需写入 缓冲区即可?但似乎是应该由C51来控制的吗?因为是收到一条数据 包处理后再回应一个数据包,那是如何来控制SPC3发送的呢(写哪 个寄存器可以发送一个数据包)?

网友A:
你应该先看懂启动状态转移图

网友B:
建议你花点时间看看dps2的程序,对你有帮助的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已经确定我的硬件原理图应该没有问题 但这个DEMO程序还无法正常运行。 C51操作SPC3的部分还有问题,我写入SPC3的RAM的数据读出来不太对。

楼主:
各位大虾 我新做了硬体,写入SPC3的RAM中的数据已经可以正确的读出来了,而且SPC3也不会发烫了,硬件是仿183做的,DEMO程序可以在CPU中运行,但SPC3无法发送信息到总线上,如何才能强制让SPC3发送一条数据到总线上呢?如我想达成收到诊断数据报文时回复一个任意的报文,以确定SPC3是什么原因而导致无法回复MASTER的报文的。

网友C(2006-01-18):
各位!谁有DPS2开发包软件,给我发一份!谢谢!!!!!!!!!!!!!!!!!!!!!!!!!

网友C:
各位!谁有DPS2开发包软件,给我发一份!谢谢!!!!tangyongyao@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