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懂PID的参数设置?

楼主(2003-03-04):
我用的是FX2n,

楼主(2002-05-12):
PID参数设置的资料我手上倒有一份很详细的,就是很难理解,请高手指导。。。。。

网友A:
FX2N的编程手册上对PID语句进行了详尽的解释,不知你有无该手册。 参数中最重要的可能也就是PID三个参数。P的作用是比例,P大了对系统反应较快,能迅速调整偏差。I的作用是积分,可以将最终静差消除。D的作用是微分,能抑制PV快速变化,主要是提前矫正,阻止震荡发生。PID在有的场合仍不能完全满足要求,往往还有变体的PID校正,需通过更多的程序完成,而不能只依靠PID语句。

网友B:
我的毕业设计主要内容即为PID调节。

网友C(2002-07-22):
我现在正有一个PID调节的问题向大家请教!望各位回复! 我选用的是FX2N-4AD-TC对温度进行PID调节,特请教各位大侠,有谁知道PID参数该如何设置?

网友D:
先将I,D参数调到0,单调P参数让系统能基本稳定,再增加I参数以减小误差,D参数可在最后适当增加一点,也可不用。PID参数必须在线慢慢试调,无法事先准确设定。www.qin-long.com

网友E(2003-03-04):
我听说FX2N 系列有PID 指令, [PID][S1][S2][S3][D] 请问各位高手,这几个参数代表什么意思, S3——S3+6 代表PID参数,请问除了 采样周期,比例、积分、微分的常数外,还有哪些参数? 我是学生,做这方面的毕业设计,请各位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