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DOS下能看到AB1784KT卡,但NT下AB1784KT SERVERS 设置不成功

楼主(2003-03-05):
DOS下运行PKTXD程序能看到AB1784KT卡,基地址为C800 中断为9. 但NT下AB1784KT SERVERS ,我设置好Configure/Adapter Card Settings项的东西,但是总设置不成功,出现一警告对话框:提示三种错误 1基地址不对 2....... 3 AB1784KT.SYS 没有正确安装. 以前配置是成功的 ,系统运行半年了 听操作工说前不久突然断电 ,启动后就不行了

楼主:
在事件记录文件中显示内容如下: QueryServiceStatus:Service did not chang status. Currentstate=1,requested=4. StartDrv error:QueryServiceStatus requests ab1784kt is not running. kdd failed to "net start ab1784kt" 请大家分析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A:
换个pci插槽试试

网友B:
从新安装NT下面的网卡驱动程序试试看,然后在从新设置应该没有问题了

楼主:
我在2月15号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