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选择问题

楼主(2003-03-05):
devicenet先生: 我现在正在从事低压配电系统产品的开发,目前可选择的总线有profibus,can,和devicenet。由于我现在是刚刚接触总线这块,感觉很盲目。devicenet刚刚在国内推广,他的发展前景如何? 能介绍一下devicenet较can 的优点吗?

网友A(2002-12-04):
就我目前所了解的,说说我个人的一点看法: CAN总线只定义了物理层和链路层,没有定义具体的应用层协议,所以你如果采用CAN总线就必须自己定义应用层协议,或者采用标准的应用层协议。 基于CAN的应用层协议目前主要有两种:CANOpen协议和DeviceNet协议。 这两种协议的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都是采用CAN标准协议规范(2.0A或B),主要在应用层做了详细的具体的定义。CANOpen我没有深入研究过,DeviceNet协议规范由ODVA组织提供,定义得相当规范,让人看起来觉得很繁琐,理解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不过它毕竟是标准协议,你要用它就必须按照它那一套标准来做。 说到这我想你应该对DeviceNet和CAN之间的关系有了一定的认识了吧,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而已,不敢保证完全正确,仅供参考。

网友B:
提个建议,是否可以采用TCP/IP。 http://www.ed-168.com上有解决方案。

网友C:
我想,首先的问题是你的需求如何,你想选用任何一种总线,你都必须了解其物理特性,估计出应用到你的需求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如CAN的ACK机制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应用等等,至于应用层,各种总线在使用中都可以满足大部分的需求,没有说哪种总线什么都可以做,哪种总线比哪种总线差好多的说法。

网友C:
瑜家学子: 请你给我一份DEVIECENET的协议好吗?xxttxx@163.net.谢谢!

网友D(2003-01-25):
瑜家学子:请你也给我一份DEVIECENET的协议好吗?如果你觉得过意不去,我可以用一份CANOPEN的完整协议与你交换,OK?qiqi931@sina.com

网友E:
我感觉ProfiBus好更好的发展前景,中国不是把ProfiBus定为国家标准了吗?

网友F:
divicenet先生,您可否Email一份divecenet 协议给我.我的Emai是:dreamwk@163.com

网友C:
合金弹头: 其实profibus只是行业标准,4月1日起devicenet作为国家标准开始实施 但我觉得这不应该作为选择哪种总线的最关键因素。

网友C(2003-02-26):
大家好,我是刚刚接触总线这一块的,我是个新手,不知道从和下手,请大家帮忙。我现在选用的是欧姆龙的plc c2000he、lenze 93系列的变频器、lenze 系列的电机,还有不少接近开关,光电计数器,电磁阀等等电器元件,希望大家能给我个建议,并介绍一下关于总线的知识好吗?有哪位仁兄能给我寄份协议来就更不胜感激了!!!! 小弟邮箱是,zhqy_good@yahoo.com

网友G:
开发DEVICENET总线需要那些硬件设备

网友C:
可以直接采用TCP/IP,扩展和兼容性好,与其他的系统也很好衔接! www.EthernetIO.com

网友H:
采用TCP/IP由于EtherNet数据链路层的CSMA/CD机制,实时性受到限制。设备层对于信息的传输速率和控制的实时性有一定的要求,所以直接采用TCP/IP不见得有太多优势,Rockwell提出的3层构架,是在EtherNet/IP与DeviceNet之间加上ControlNet网络,就是出于对于控制实时性的考虑。 开发DeviceNet产品需要的硬件设备主要是CAN控制器接口,CAN收发器以及辅助电源设计。如果CAN控制器是内嵌式的,就只要加上CAN收发器即可。辅助电源设计主要是针对需要将本地电源和网络电源隔离的产品,提供的能量不大,主要是提供CAN收发器的电源,50mW足亦。 所以说,开发DeviceNet产品的硬件改动不大,有开发诸如串口通讯或者Profibus接口经验的团队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应该说不是很困难。现在有不少本土化DeviceNet产品如IO模块、泵阀控制器、电机启动器、电量检测仪等的涌现,就说明这一问题。

网友I(2004-06-28):
大家好,我是刚刚接触总线和协议这一块的,,请大家帮忙。我们要用devicenet总线,有哪位仁兄帮忙介绍一些关于devicenet总线知识,如果给我寄份协议来就更不胜感激了!!!!   小弟邮箱是,wanglishi@eyou.com

网友I:
divicenet先生,您可否Email一份divecenet 协议给我.我的Emai是:wanglishi@eyou.com

网友C:
选择总线的时候一般可以参考下面的原则: 你的系统的要求:响应时间、通信速率等 可以参考一下同行,做一些调研,可以看一些文章

网友J:
其实现在物理层及MAC层的各种网络选择太多了,比如can、c-bus、485、ethernet等,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比如通信速度、距离、topology等来选择),关键是我们作出的东西要合乎标准,不然和操作及互连互通就没法实现。 我觉得BACnet是个很好的东西,它好在它兼容各种底层协议,比如232、485、ehernet、arcnet、ip、lontalk等这些底层协议它都支持,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去选择或者替换,而不用变更网络层及应用层协议。理论上讲,BACnet几乎可以在任何底层网络上跑。 深圳市骏智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第一家获得BACnet ID的BACnet厂家 http://www.junzhi.net

网友K(2008-06-17):
给我发一份,谢谢楼主sgqlxm@163.com

网友L(2008-12-02):
devicenet还是不错的,就是经典速度比Profi bus等低;但对于大部分输入和输出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M:
谢谢第1楼的。解释得非常好。谢谢~

网友N:
用过三菱的CC-LINK,到现在也只会这一行种,也要学学其它的

网友O:
divicenet先生,您可否Email一份divecenet 协议给我.我的Emai是:941480148@qq.com

网友P(2010-01-14):
北京功控技术群。新群,欢迎北京地区工控人的加入,闲暇时间可以一起聚会交流。群号:53286255

网友Q:
西门子PROFIBUS DP总线电缆 6XV1830-0EH10

特价出售 www.gzolan.com

QQ:1377917880

网友R(2019-07-19):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