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控制直流器件

楼主(2003-03-05):
用接触器控制直流负载时,因直流电产生的电弧较大使接触器触头经常烧坏,请问那位高手有良策,本人先谢谢了

网友A:
在接点上并联FR或HER系列二极管。高电位接二极管阴极, 低电位接二极管阳极,切勿接反! 二极管电流 〉2倍负载电流,二极管耐压〉2倍工作 电压。

网友B(2006-10-21):
用灭弧比较好的直流接触器

网友C:
直流负载必须使用直流接触器,因与交流不同没有过零点,电弧维持时间长,易烧触头。直流接触器采用磁吹灭弧,是专为直流负载设计的。

网友D(2006-11-26):
有直流接触器

网友E:
你的选用直流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