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施耐德PLC macro 系列PLC面向字符通讯:

楼主(2003-03-05):
有谁知道施耐德PLC macro 系列PLC面向字符通讯: 我有一个项目底层用TSX3722收集数据参数,上面用中控程序传达相应指令,由PLC译码再采取相应动作,上传数据.现在用PRINT_CHAR能上传数据(计算机能接受到底),但用INPUT_CHAR PLC 不能接受任何字符.(附件-超级终端也试过)就是不行.不知那位大侠能搞过类似程序. 回复请回到LYX101@163.COM

网友A(2003-01-14):
请各位高手指点如何用VB6.0的MSCOMM控件编制Modicon TSX Neza 可编程控制器与PC的通讯程序。

网友A:
一般modicon 的产品都支持modbus通讯,我没用过TSX Neza,如果支持的话,即可用MSCOMM来编写程序(modbus协议)。

网友B(2003-02-22):
你搞懂了话,请发一个给我。FARMAIL@YEAH.NET

网友C:
说明你的要求,我来给你做。

网友D:
你是北京的吗。我希望和你电话联系。不知道是否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