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关于Group Msg

楼主(2003-03-05):
typedef struct group_struct { unsigned type : 1; // 1 => group unsigned size : 7; // group size (0 => huge group) unsigned domain : 1; // domain index unsigned member : 7; // member num (if huge group, only use 0) unsigned rpt_timer: 4; // unackd_rpt timer unsigned retry : 4; // retry count unsigned rcv_timer: 4; // receive timer index unsigned tx_timer : 4; // transmit timer index unsigned group; // group ID } group_struct; group_struct结构中的menber,是否是代表msg sender在group中的ID? 但是,在msg_in.addr中,并没有与之相应的数据结构, 也就是说不能判定msg的源位置,那么menber这一项还有什么意义?! 当一个节点收到Group Msg后,如何发给Msg Sender一个acknowledgement,而Sender 如何判断msg_succeeds,这和 group_struct结构中的 size 是否有关系?? 还望老师指点!多谢。

网友A:
怎么没人? 衣老师,吴老师还有各位Lon高手,请指点一下!

楼主:
member应该是group中成员的数量吧. 一般来讲,缺省情况是接收者应该发Ack给sender. Sender是收到Group中全部Ack后判断为成功. 所以一般来讲,把方式设为 Repeat without Ack 更好,否则网络负担太重了.

网友A:
谢谢本杰明。 不知道 size 和 menber 有什么区别和作用?

楼主:
关于组地址(group)字段: member: 字段指节点在其组中的成员ID(0-63),如果为0,则组的大小为64到无限。Member ID 用于确认服务,即允许使用确认服务发送多点播送报文的节点能跟踪到具体哪些节点做出响应。大于64,必须使用非确认或者重复服务。 size: 组的大小(2-64),是包括发送报文的发送节点,这个字段为0,则组的大小也为无限(大于64),并且必须使用非确认或重复服务。 group:指一个域中的组ID,范围为:0到255。 详细见神经元芯片数据手册 A-18(中文) BTW,有关LonWorks广播,组播,单播、服务类型、网络性能分析及有关的实验、测试、验证、优化等具体内容,欢迎联系我们的在线技术支持或者定制的LonWorks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