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组态软件中的一个点是什么意思??比如,是一块智能仪表就算一个点哪,还是这块表监测的一个参量算一个点哪??

楼主(2003-03-05):
请问组态软件中的一个点是什么意思??比如,是一块智能仪表就算一个点哪,还是这块表监测的一个参量算一个点哪??

网友A:
i/o 点,有的组态软件点数中还包括内部变量点 一个参数算一个点

网友:
一般指组态软件和外边交换数据的变量,组态王和GEPLC通过DDE通讯时8个相连开关量可用一个字节传递就只算一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