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伙:如何解决控制网与电话网的高效通讯问题?

楼主(2003-03-05):
由于我现在开发的这个项目有好几十个远程控制点,如果按每个点需要处理2,3分钟, (我们用的是电话网通讯),那么走完一个回程,至少要发上半小时, 这对一些紧急情况的处理很不方便。 不知大家有何方法提高控制网与电话网的通讯速度,或者目前有何新的技术和方案处理这个问题? 希望大家发表一下看法,还有,如果有产品可推荐的也可以。 先谢谢各位了! 我的邮箱是:enuniverse@sina.com

网友A(2008-04-07):
你可以使用在线的ADSL,加上网关

网友B(2008-09-03):
e 电话传输 有dail in  dail out 两种

控制中心 设置2个电话号码 一个是数据采集  一个是接受报警

数据轮询 随时执行 由控制中心拨号至各个节点 采集数据

节点出现警报 自动向上拨号 【报警电话】接收报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