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通讯

楼主(2003-03-05):
在组态王中怎么判断与网络中的计算机是否通讯正常?

网友A(2003-01-13):
组态王不支持,我是采用增加一个变量来实现,要自己编程,很简单的

网友B(2003-03-05):
各位组态王高手: 请教一下,在用组态王实现工控机与变频器通讯过程中,组态王要求的数据为十进制,而发送时只能用字符型,如何实现转换,详细讲解一下好吗,多谢了

网友C(2008-10-05):
请教各位大哥,我现在用的s7300与组态王通讯,profibusdp通讯方式,请教一下在组态王和plc里都要设置哪些参数,详细点最好了,谢谢。

网友D:
         西门子PROFIBUS-DP(SOFTNET-DP,CP5611卡主站)驱动程序使用说明

1、将S7DPAdaptor文件拷入组态王的DRIVER目录下。

2、双击Setup,安装新的驱动程序(详见SETUP使用说明)。

3、在组态王中定义一个设备时,应选择 PLC>西门子>PROFIBUS>DP。

4、在组态王中定义变量时,如果操作有误,组态王都会给出相应的提示。

5、组态王中寄存器后应添入数字,含义如下:(详细请见最后注1)

    名称   格式        范围             用途                        属性

    INB    #.#     小数点前0~126      从站地址                     只读
                   小数点后 0~255     自某从站输入数据缓冲区

    OUB    #.#     小数点前0~126      从站地址                     读写
                   小数点后 0~255     到某从站输出数据缓冲区

    BP     #       0~255              总线参数缓冲区               读写

    SS     #       0~126              从站启停状态                 读写

    MM     #       0~0                DP主站运行模式               读写

    WD     #       0~0                DP应用检查间隔时间           只写

    GC     #.#     小数点前0~126      写控制命令到一个或多个从站   只写
                   小数点后0~7        DP数据库的组标识符

    SP     #.#     小数点前0~126      从站地址; 从站参数区        只读
                   小数点后0~7        读参数模式

    CFG    #       0~255              DP系统组态数据库信息缓冲区   只读

    SD     #.#     小数点前0~126      从站地址                     只读
                   小数点后0~255      从站诊断数据区

6、设备地址(应用属性):

   格式:#.#

   含义:小数点前的 # 表示一个DP应用登录到多个CP设备时的序号,从1开始。
         小数点后的 # 表示该DP应用的类型和环境ID,其可能取值及含义如下:
             1:DPN_ROLE_NOT_CENTRAL|DPN_SYS_NOT_CENTRAL,非中心系统非中心主站
             2:DPN_ROLE_NOT_CENTRAL|DPN_SYS_CENTRAL,中心系统非中心主站
             3:DPN_ROLE_CENTRAL|DPN_SYS_CENTRAL,中心系统中心主站

   说明:PROFIBUS-DP网络中,安装了多个CP设备(即I/O,如CP5611卡)的主站,可选择
         其中之一建立应用程序进行通讯,从"控制面板"中的"Set PG/PC Interface"
         工具内的"Access Point of the Application"项可查到"CP_L2_x"项,其中的
         "x"即为应用建立序号。
         针对建立应用的不同权限和工作环境,可取三类环境类型模式之一,主要是网络
         和从站参数设定方面的权限和环境,输入/输出不受限制。若只是输入/输出,
         建议用类型值1。若选类型值3,系统启动后,主站模式为OFFLINE,正常运行需
         将模式从OFFLINE -> STOP -> CLEAR -> OPERATE,其数值依次为:0x00、0x40、
         0x80、0xc0(设定时需要)。

7、本驱动适用设备:PROFIBUS-DP协议下相关设备,如CP5611、西门子I/O模件等。

8、通信波特率:1.5Mbps

9、接线方式:

           计算机     仪表

              3 ------- 3
              8 ------- 8

注1:以下就寄存器可能取值及含义作较详细的说明,若还有疑问,请参阅相关资料或
     询问有关技术人员。

     INB#.#,OUB#.#:含义和形式同,一为输入,一为输出。这是与从站对应的,建立在
                     主站上的输入/输出数据区,一个字节。对应关系由COM PROFIBUS
                     软件设立,版本要求3.3以上。COM PROFIBUS软件功能主要是建立
                     PROFIBUS网络组态,包括网络系统构架,网络、主站、从站参数
                     设定,数据区设定及关系对应等。从站上数据区建立后,按I/O
                     直接使用,使用STEMP7 SIMATIC Manager 5.0 + ServicePack2及
                     以后版本软件进行从站硬件组态和编程,硬件组态中建立数据区
                     要与COM PROFIBUS中建立的数据区对应,对应方式为顺序和长度
                     一一对应。特别强调,支持驱动的SOFTNET-DP函数库需要授权。

     BP#:详见Manual.pdf第175页 6.4 Structure of the Bus Parameters。

     SS#:可设定某从站的启动停止,可能取值为:
                   标识                     数值
               DPN_SLV_ACTIVATE             0x80
               DPN_SLV_DEACTIVATE           0x00

          可读取该从站的当前状态,可能取值为:
                    标识                    数值
               DPN_SLV_STAT_OFFLINE         0x00
               DPN_SLV_STAT_NOT_ACTIVE      0x01
               DPN_SLV_STAT_READY           0x02
               DPN_SLV_STAT_READY_DIAG      0x03
               DPN_SLV_STAT_NOT_READY       0x04
               DPN_SLV_STAT_NOT_READY_DIAG  0x05

     MM#:读取和设定主站运行模式,可能取值为:
                    标识                    数值
               DPN_SYS_OFFLINE              0x00
               DPN_SYS_STOP                 0x40
               DPN_SYS_CLEAR                0x80
               DPN_SYS_OPERATE              0xc0
          注意:启动时,只能是从上往下依次执行。

     WD#:设定看门狗功能(watchdog function)的时间,约为该数值乘上400ms。

     GC#.#:小数点前为从站地址。
            小数点后为在COM PROFIBUS软件设置的组标识。其值列为二进制从左到右,
            第N位为1,则第N组选中。

            若要选择所有从站,则小数点前取值:
                        标识                    数值
                    DPN_GROUP_ADR               127
                小数点后取值:
                        标识                    数值
                    DPN_SELECT_ALL               0

            写控制命令时可能取值:
                    标识                    数值
                 DPN_CLEAR                  0x02
                 DPN_UNFREEZE               0x04
                 DPN_FREEZE                 0x08
                 DPN_UNSYNC                 0x10
                 DPN_SYNC                   0x20

            注意:(1) 该功能写时需要DP应用类型环境值3。
                  (2) 写该功能只对标准从站有效。

     SP#.#:读从站模式可能取值:
                    标识                    数值
              DPN_SLV_PARA_TYP              0x00
              DPN_SLV_PARA_PRM_DATA         0x01
              DPN_SLV_PARA_CFG_DATA         0x02
              DPN_SLV_PARA_ADD_TAB          0x03
              DPN_SLV_PARA_USER_DATA        0x04
              DPN_SLV_PARA_DATA             0x06  //MC2
              DPN_SLV_REMOVE                0x07  //MC2

             读取上来的是直观的十六进制字串,具体含义详见Manual.pdf第178页
             6.5 Structure of the Slave Parameters。

     CFG#:实际上,数据区中第N字节存储第N从站的类型信息,可能取值:
                    标识                    数值
              DPN_CFG_NO_SLV                0xff
              DPN_CFG_NORM                  0x00
              DPN_CFG_ET200_U               0x01
              DPN_CFG_ET200K_B              0x02
              DPN_CFG_ET200_SPM             0x03

     SD#.#:从站诊断区按字节读取。详见Manual.pdf第158页开始的
             6.2 Structure of the Diagnostic Data on Standard Slaves
             6.3 Structure of the Diagnostic Data on Non-Standard Slaves。
            注意:当从站为DPN_SLV_STAT_OFFLINE、DPN_SLV_STAT_NOT_ACTIVE时数据无效。

xuesheng!

网友:
学习了,收藏留着用.

网友E(2010-05-18):
西门子PROFIBUS-DP(SOFTNET-DP,CP5611卡主站)驱动程序使用说明

1、将S7DPAdaptor文件拷入组态王的DRIVER目录下。

2、双击Setup,安装新的驱动程序(详见SETUP使用说明)。

3、在组态王中定义一个设备时,应选择 PLC>西门子>PROFIBUS>DP。

4、在组态王中定义变量时,如果操作有误,组态王都会给出相应的提示。

5、组态王中寄存器后应添入数字,含义如下:(详细请见最后注1)

名称 格式 范围 用途 属性

INB #.# 小数点前0~126 从站地址 只读
小数点后 0~255 自某从站输入数据缓冲区

OUB #.# 小数点前0~126 从站地址 读写
小数点后 0~255 到某从站输出数据缓冲区

BP # 0~255 总线参数缓冲区 读写

SS # 0~126 从站启停状态 读写

MM # 0~0 DP主站运行模式 读写

WD # 0~0 DP应用检查间隔时间 只写

GC #.# 小数点前0~126 写控制命令到一个或多个从站 只写
小数点后0~7 DP数据库的组标识符

SP #.# 小数点前0~126 从站地址; 从站参数区 只读
小数点后0~7 读参数模式

CFG # 0~255 DP系统组态数据库信息缓冲区 只读

SD #.# 小数点前0~126 从站地址 只读
小数点后0~255 从站诊断数据区

6、设备地址(应用属性):

格式:#.#

含义:小数点前的 # 表示一个DP应用登录到多个CP设备时的序号,从1开始。
小数点后的 # 表示该DP应用的类型和环境ID,其可能取值及含义如下:
1:DPN_ROLE_NOT_CENTRAL|DPN_SYS_NOT_CENTRAL,非中心系统非中心主站
2:DPN_ROLE_NOT_CENTRAL|DPN_SYS_CENTRAL,中心系统非中心主站
3:DPN_ROLE_CENTRAL|DPN_SYS_CENTRAL,中心系统中心主站

说明:PROFIBUS-DP网络中,安装了多个CP设备(即I/O,如CP5611卡)的主站,可选择
其中之一建立应用程序进行通讯,从"控制面板"中的"Set PG/PC Interface"
工具内的"Access Point of the Application"项可查到"CP_L2_x"项,其中的
"x"即为应用建立序号。
针对建立应用的不同权限和工作环境,可取三类环境类型模式之一,主要是网络
和从站参数设定方面的权限和环境,输入/输出不受限制。若只是输入/输出,
建议用类型值1。若选类型值3,系统启动后,主站模式为OFFLINE,正常运行需
将模式从OFFLINE -> STOP -> CLEAR -> OPERATE,其数值依次为:0x00、0x40、
0x80、0xc0(设定时需要)。

7、本驱动适用设备:PROFIBUS-DP协议下相关设备,如CP5611、西门子I/O模件等。

8、通信波特率:1.5Mbps

9、接线方式:

计算机 仪表

3 ------- 3
8 ------- 8

注1:以下就寄存器可能取值及含义作较详细的说明,若还有疑问,请参阅相关资料或
询问有关技术人员。

INB#.#,OUB#.#:含义和形式同,一为输入,一为输出。这是与从站对应的,建立在
主站上的输入/输出数据区,一个字节。对应关系由COM PROFIBUS
软件设立,版本要求3.3以上。COM PROFIBUS软件功能主要是建立
PROFIBUS网络组态,包括网络系统构架,网络、主站、从站参数
设定,数据区设定及关系对应等。从站上数据区建立后,按I/O
直接使用,使用STEMP7 SIMATIC Manager 5.0 + ServicePack2及
以后版本软件进行从站硬件组态和编程,硬件组态中建立数据区
要与COM PROFIBUS中建立的数据区对应,对应方式为顺序和长度
一一对应。特别强调,支持驱动的SOFTNET-DP函数库需要授权。

BP#:详见Manual.pdf第175页 6.4 Structure of the Bus Parameters。

SS#:可设定某从站的启动停止,可能取值为:
标识 数值
DPN_SLV_ACTIVATE 0x80
DPN_SLV_DEACTIVATE 0x00

可读取该从站的当前状态,可能取值为:
标识 数值
DPN_SLV_STAT_OFFLINE 0x00
DPN_SLV_STAT_NOT_ACTIVE 0x01
DPN_SLV_STAT_READY 0x02
DPN_SLV_STAT_READY_DIAG 0x03
DPN_SLV_STAT_NOT_READY 0x04
DPN_SLV_STAT_NOT_READY_DIAG 0x05

MM#:读取和设定主站运行模式,可能取值为:
标识 数值
DPN_SYS_OFFLINE 0x00
DPN_SYS_STOP 0x40
DPN_SYS_CLEAR 0x80
DPN_SYS_OPERATE 0xc0
注意:启动时,只能是从上往下依次执行。

WD#:设定看门狗功能(watchdog function)的时间,约为该数值乘上400ms。

GC#.#:小数点前为从站地址。
小数点后为在COM PROFIBUS软件设置的组标识。其值列为二进制从左到右,
第N位为1,则第N组选中。

若要选择所有从站,则小数点前取值:
标识 数值
DPN_GROUP_ADR 127
小数点后取值:
标识 数值
DPN_SELECT_ALL 0

写控制命令时可能取值:
标识 数值
DPN_CLEAR 0x02
DPN_UNFREEZE 0x04
DPN_FREEZE 0x08
DPN_UNSYNC 0x10
DPN_SYNC 0x20

注意:(1) 该功能写时需要DP应用类型环境值3。
(2) 写该功能只对标准从站有效。

SP#.#:读从站模式可能取值:
标识 数值
DPN_SLV_PARA_TYP 0x00
DPN_SLV_PARA_PRM_DATA 0x01
DPN_SLV_PARA_CFG_DATA 0x02
DPN_SLV_PARA_ADD_TAB 0x03
DPN_SLV_PARA_USER_DATA 0x04
DPN_SLV_PARA_DATA 0x06 //MC2
DPN_SLV_REMOVE 0x07 //MC2

读取上来的是直观的十六进制字串,具体含义详见Manual.pdf第178页
6.5 Structure of the Slave Parameters。

CFG#:实际上,数据区中第N字节存储第N从站的类型信息,可能取值:
标识 数值
DPN_CFG_NO_SLV 0xff
DPN_CFG_NORM 0x00
DPN_CFG_ET200_U 0x01
DPN_CFG_ET200K_B 0x02
DPN_CFG_ET200_SPM 0x03

SD#.#:从站诊断区按字节读取。详见Manual.pdf第158页开始的
6.2 Structure of the Diagnostic Data on Standard Slaves
6.3 Structure of the Diagnostic Data on Non-Standard Slaves。
注意:当从站为DPN_SLV_STAT_OFFLINE、DPN_SLV_STAT_NOT_ACTIVE时数据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