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请教存在老师

楼主(2003-03-05):
尊敬的存在老师: 还得麻烦您!再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我们的三台电机两台是75马力,一台是40马力,现在基本上用一台40马力的工频运转就可以满足要求!如果采用变频的话,是用75马力的好呢还是用40马力的好!现在在工频的情况的情况下,用75马力的就要用阀门调节!还有一点,如果用变频器驱动软启动的话,再考虑到三台泵以后可能要同时运行的话,变频器的容量最好选择多少呢?再者,变频器后面接接触器的话,对接触器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楼主:
存在老师,您可以指点我一下吗??

网友A:
你为什么要用变频器.你想得到怎样的工况?是要恒压吗? 1. 40马力的用变频器.当"现在基本上用一台40马力的工频运转就可以满足要求!"压力在此范围悬浮.合适,没用 当"考虑到三台泵以后可能要同时运行的话"压力需求上升,75马力全开>压力>40马力全开 ,75马力工频40马力变频不动,不合适.有用 压力>75马力全开,75马力工频40马力变频变化,合适,有用 75马力全开*2>压力>75马力全开,不合适,有用 75马力全开*2+40马力全开>压力>75马力全开*2,合适,有用 2.75马力的用变频器 当"现在基本上用一台40马力的工频运转就可以满足要求!"不合适,有用 当"考虑到三台泵以后可能要同时运行的话"压力需求上升,75马力全开>压力>40马力全开 ,合适,有用 压力>75马力全开,不合适,有用 75马力全开*2>压力>75马力全开,合适,有用 .......我晕!...你以后到底那种情况多呢?搞不清就用75马力的用变频器合适些. 不建议你用一台变频器同时带三台泵,只匹配一台泵控制切换就行. 如果你还用Danfoss的对接触器没特别要求.可任意断开.

楼主:
存在老师,我没说明白,我们是想做恒压自动供油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