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富士变频器来调节水管的压力

楼主(2003-03-05):
我想用富士变频器来调节水管的压力。根据传感器采集的水管压力pv来调节变频器的输出。同时可以设定水管的压力sv.请问,只有采用变频器的PID模块才能实现么?

网友A:
当然不是,你也可以通过PLC,仪表等器件实现PID控制。

网友B:
三垦变频器可实现恒压力控制,也可以在操作面板上显示,还可以通过操作面板或电位器实现压力变化。请联系qdxzx@163.com

网友C:
最简单: 变频器+电接点压力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