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中的电流与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3-03-05):
三菱的F540-75K,中有节电运行模式,我选用节电模式时与通用模式相比电流上升了但电压下降请问我用哪种方式好?从保护电机的角度来看,哪种方式最好?

网友A:
节电模式是用于风机、水泵类等轻负载才生效!

楼主:
我是用在水泵的用节电模式时,电流在同一频率下变大了一点但电压下降了但电机热了一点.

网友B:
电压电流的乘积如何?还有你看到的是瞬时值,不是平均值。测的输入端,还是输出端?节电模式时如果有自适应控制如ECO的挖土机效应对电机会有保护做用(电机参数设对或自动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