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何变频器有此用法?

楼主(2003-03-05):
要求: 输入00H--FFH之间的256个8位数字代码,变频器输出256种不同的速度(频率)。 我的做法是这样的: 在变频器之前加一个D/A转换板,将00H--FFH变为0--10V之间的模拟电压,接入变频器的模拟电压输入端。 各位师傅有没有更高的招,望指点,多谢了!

网友A(2001-03-26):
通过变频器的通讯口,用数据采集卡,利用VB编程可满足各种要求。

网友B:
可以利用PLC与变频器通讯达到目的

网友C:
小李子: 你的问题莫名其妙,不要再往前一次次靠。 不知00H-FFH信号从何而来。我做计你是使用PLC的8个输出端子吧,一般PLC都有模块,你可直接采用。但你为了减低成本自已设计D/A模块,为何不使用单片机做系统,因为PLC对于我们来说只有可靠性好及重编程方使用,但小系统中价格远高于单片机,

网友D:
YASKAWA-616G5加DI-08 可以完成。 我是安川代理 hongword@sina.com

网友E(2001-05-12):
用带EEPROM的单片机,成本甚至比A/D片还低,简单电路及编程即可,用自带D/A功能或串行通讯,别说256级,1024级又何仿。

网友F:
洪英杰: 您好! 有关YASKAWA-616G5加DI-08    可以完成。    能否解绍一下? 谢谢! cjgu9166@sina.com.cn --------------------------------------------------------------------------------    YASKAWA-616G5加DI-08    可以完成。    我是安川代理    hongword@sina.com

网友G:
这么低能的变频器还有人用?

网友H:
早用华为的变频器就不用再问了。

网友I(2003-03-04):
请问ABB变频器有没有类似的功能的。我用的是ACS604-0170,谢谢!

网友J:
ACS604-0170,有。 现在许多都有。

网友I:
谢谢! 请问ABB变频器的相应辅助模块是什么呢,可不可以用于转矩值 的给定,我用的是直接转矩控制的功能,想省去模拟信号,全 用数字化实现系统!

网友J:
不需要,可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