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直流用于步进电机驱动器是否够了?

楼主(2003-03-06):
直流12V用于步进电机驱动器是否够了?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2002-09-26):
取决于驱动器。 还要考虑到电源的容量是否满足电机的功率要求。

网友B(2003-02-17):
不过多数驱动器是12v的

网友C:
注意电流大小,即功率大小

网友D:
如果电机运动速度慢、功率小是可以的。其实步进电机需要的是电流,电压的高低对于步进电机这样的感性负载仅仅决定其电流建立的时间长短,换句话说就是当需要电机线圈迅速做工时,电压越高,有效做工电流建立的时间就越短,对应步进电机的启跳频率也就越高。如果仅仅在低速运行,电压低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