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用S,T两个端子接220V的交流电

楼主(2003-03-06):
请教各位大虾:如果只用S,T两个端子接220V的交流电,出现缺相保护,那时如何把这个“缺相保护”的功能省掉?

网友A:
哪个品牌?

网友B:
一般输入端无缺相保护。只是有低高压保护。一般和开关电源控制方式有关。 如380V变频,富士G9S,入端220V照样工作,但出端只能接380V三相电机。华为TD1000380V变频,入端220V,则设了低压保护,面板无显示。 220V整流后为DC280V,380V整流后DC450V-DC500V。

网友C:
"如380V变频,富士G9S,入端220V照样工作,但出端只能接380V三相电机。"这句话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