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DA
防雷是RTU系统的重中之重,请问大家是怎么做的?

楼主(2003-03-06):
我的RTU今年被雷击坏了两台,一般是电台的电源损坏,我用了信号防雷器,没有电源防雷器。接地大家是怎么做的?接地电阻是多大?

网友A(2002-08-26):
要对RTU进行三个方面的防雷: (1)供电电源 (2)信号线 (3)天线 要把所有防雷器接地端子良好接地,接地线要粗,选用不容易锈蚀的材料,接地电阻最好小于 1 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