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楼主(2003-03-06):
请教:那个版本的Intouch可以作为OPC Server.

网友A:
7.1版本以上,

网友A:
我说错了,得更正一下 7.1只含OPClink,也不具备OPCServer

网友B:
如自已有idea kit(或fastdde) 和opc server develop就可在任意一intouch 版本作opc server!

网友B:
johnny: 2003-3-5 12:49:00 --------------------------------------------------------------------------------      you can download "OPC Server for InTouch" demo program   from website      ftp://ftp.utitech.com.tw/China/ITOPCSvr/      ftp://ftp.utitech.com.tw/China/ITOPC%20Cli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