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把intouch作为一个opc服务器

楼主(2003-03-06):
请问,怎样把intouch作为一个opc服务器使用

网友A:
intouch 只能作opc client(opclink) 且intouch 要在intouch 7.1上才支持opc

网友B:
you can download "OPC Server for InTouch" demo program from website ftp://ftp.utitech.com.tw/China/ITOPCSvr/ ftp://ftp.utitech.com.tw/China/ITOPC%20Client/

网友A:
你这是用idea kit 加 opc develop 写的吗? 好象在使用wwheap.dll,及ptacc.dll 呀! 好办法让我茅塞顿开! 只要有opc develop kit 和idea kit 或fastdde 就行成!不必拘泥于opclink ! 谢谢! 另ftp://ftp.utitech.com.tw 有些i/o server 不能下载!如opcbrows!

网友C:
请教! 怪了,我在intouch6.0b和intouch7.11上用时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找不到wwheap.dll这个文件,但是我看了有这个文件呀,且我把它考到system32目录下也还是找不到。是什么原因 还有“只要有opc develop kit 和idea kit 或fastdde 就行成!不必拘泥于opclink !“ 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

网友A:
wwheap.dll,要copy 到intouch 的安装目录下! 在path 中设定有intouch 目录! 只要有: opc develop kit 和 idea kit 或fastdde 就可自已写opclink ,并可用于任意的intouch 版本!并连接opc server和client!

网友B:
you can find page 16-17 from ITOPCSvr.doc setting. set InTouch installed directory in your system path.

网友B:
do not copy wwheap.dll into system32. only one wwheap.dll in your system.

网友A:
TO: johnny 你是科胜的吗? 想使用工程中的tagname.x,有什么办法可取出intouch 中的所有点的属性!如点名称类型等!就如你的ITopcServer

网友C:
非常感谢每一位帮助我的朋友,尤其要感谢johnny,没有您的帮助 可能我还要走很多弯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