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厂自动化无线通信方案

楼主(2003-03-06):
在现代水厂自动化方案中,无线数据采集/传输是由专业的数据传输电台来完成的。基本上采用的网络结构:以MDS2710A为例,中心站的上位机运行组态软件,通过主电台与远端电台以轮询方式通信,远端电台下可以连接PLC、RTU或数据采集设备等,电台工作于专用数传频段(223-235MHz),数据接口均为RS-232,传输速率由300-38400bps可选。这种点对多点典型网络的中心站覆盖半径依地理状况等因素不同可以达到30-50公里,同时MDS电台还提供用于中短距离传输环境下使用的OEM电台,其使用环境、模式、指标等和MDS2710A基本相同,但价格上比较经济。

网友A(2001-12-13):
请问,PLC,RTU通过什么连接到电台上去的呢?应该有网口设备做连接吧?

网友B:
通过RS232接口.

网友C(2002-02-27):
在实际应用中是否考虑了数据的丢失呢?请问这套产品的价格如何?

网友D(2003-02-28):
您好!我是一个学生,我现在在做一个有关水资源计算机远程控制系统,要求采用COMPCAT PCI总线来做控制器。请问它的标准是什么样的?还需要编程来实现控制吗?如果要找它详细的资料,找什么书比较好一点!万分感谢!

网友E:
目前对于远距离数据采集及控制的要求越来越多,RTU以通讯能力强而强调其比PLC具有较强的优势,然而当通讯距离在Km以上时RTU的通讯也爱莫能助,往往需要外配传输电台,然而电台选择的好坏,RTU与电台通讯协议的兼容性及通讯软件开发的好坏又很大程度的影响系统的可靠性,所以要求用户除是SCADA的专家外,还必须是通讯专家、软件高手,这往往不太现实。针对这些问题,ELPRO公司推出专用的系列无线RTU,此类无线RTU将数传电台、I/O输入输出、控制器、寄存器等封装为一体、全部部件都为该公司生产,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和可靠性,用户只须将传感器及被控设备直接连接到该RTU上,接上天线就可完成测控工作。该产品具有工作可靠、组网简单、价格经济等诸多优点,仅国内运用已上千套,大量运用于供水、供热、供电、供气、石油、水利、城市路灯监控等SCADA系统中。该产品详细情况可参见WWW.ELPRO.COM.CN

网友F(2008-12-11):
6楼的,能否发一份应用方案给我?有没有通讯距离在一千米左右的?

网友G:
通过无线电台来做,始终觉得数据传输不太稳定和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