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智能电动执行器

楼主(2003-03-06):
智能型电动执行器 产品规格 SKZ, SKJ系列智能型执行机构,采用国外大规模单片机专用集成电路,集控制系统软件;伺服放大器; 操作器等多功能于一体,废除了传统的调整方式,改由数字设定,精度高,操作简便, 运行稳定,设计新颖,外观精致,布局合理,结构紧凑。是当今最新技术和潮流的产物。符合国家机械行业JB/TS219-1999最新国家标准 产品优点 ---本系列产品能接受多种输入信号,可方便的与计算机及调节器仪表进行联机。 ---反馈检测元件采用高性能导电塑料电位器,极大的提高了执行器的精度。 ---具有伺服功能,无须另配伺服放大器即可实现多种控制。 ---配有外部设定器。采用无线或有线的方式,无须变更任何接线,进行参数设置及调整,并可增加报警功能。 ---设有一路开关输入(无源接点信号)作为外部手动-自动切换。 ---设有三路开关量接点输出。 ---输入断信号时,可实现全开,全闭,保持或由用户预置为0-100%之间的任意值。 ---采用上下限位开关,具有双保护作用。 ---具有软手动功能,便于维修及调试。 ---输入输出信号采用光电隔离措施,方便与计算机等上位机进行联机。 ---驱动电机采用大马力交流可逆电机,功率大,燥声低。 ---当阀门有异物或电机故障造成超力矩时,8秒钟内自动断电的功能。 ---本产品可以附加PID运算功能,23种输入信号,用户任意设定。 ---直行程执行器输出轴内,装有保证阀门关断力的压力弹簧,保证阀门的严密关闭。

网友A(2019-02-28):
      该老师的设计思路非常的好,对国产DKJ执行器的升级改造有巨大的作用。同类型的产品:执行器HKQ-ZN位置发送器也不错的。

  https://www.xahly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