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用谐波吸收电抗器

楼主(2003-03-06):
大家好:请问谐波吸收用电抗器运行在系统上发热,经测量温度大约130度左右。 此情况只发生在5次谐波上,而9次、11次、13次谐波均正常。 基波电流120A,总电流400A,有谁能告诉我,谢谢!!

网友A(2002-12-17):
我用的电抗器也发热,但远没有那么高,也就是40度左右(目前冬天),你指哪部分电抗器,直流电抗器还是交流进线电抗器?

网友B:
"此情况只发生在5次谐波上,而9次、11次、13次谐波均正常" 这句是什么意思?

网友C:
电抗器的电抗值小了,L=△U/2πfI.

网友A:
我觉得奇怪,为什么基波电流120A,总电流达到400A.我测试过基波电流250A,5次谐波79A,按照GB12325-90标准,5次不能大于62A,稍大于规定,但求教测量的数值怎么会是这样? 一般都是5次谐波最大,由此看来为什么谐波电流成分那么大?请王老师等高手指点!

网友C:
谐波电流大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测量结果也可能与测量方法及仪表有关,我看你这个问题主要是电抗器的参数不匹配,电感量小了一些,若你用的电抗器有可调间隙的话,可以试着将间隙少调大一点。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网友A:
王老师:调整磁芯间隙是可以调节电感值,您的意思是增大电抗值来抑制谐波电流.但是电抗器电感值大了后,电抗器压降也会增大,根据能量公式1/2*L*I*I=△U*△U/(4*∏*∏*f*f*L) 这样的话,发热能降低吗?请指教!

网友A:
同时我是用的电能质量分析仪测试的,瑞典的U900F,应该是很准确的,可以测试到50次的谐波电流电压.请问求教朋友用什么仪器测试的数据.

网友C:
调整间隙就是要增加压降,电流降低。△U=2πfLI,如果△U增大,必然是电流下降,因为已通过调整间隙增加了电抗值,即2πfL增大了,而且这一项对于不同次数的谐波是不一样的,注意其中的f。

网友A:
王老师:这个公式△U=2πfLI里面可以认为有三个未知量△U;L;I。增加压降,电流降低,电感值也增大,但到底降到多少,发热就是压降与电流(谐波电流)之积吧?我不知怎样计算,因为三者互相关联,该怎样量化计算?

网友D:
同样的电抗器,其感抗主要与F(协波的频率)有关。 电抗器不能消除5次协波,还的要滤波装置才能消除。电抗器只能抑制浪涌电压和高频率的高次协波。 电抗器的电感值大,对所有的交流成份都会产生压降,只不过对不同F(协波的频率)所抑制的情况不同而已。F越大,抑制的越利害,反之则小。

网友C:
回答hfwfzh的问题: 这个公式△U=2πfLI是用于估算电抗器的,不是用于为制造电抗器而计算的计算式。一般用于选择商用电抗器时,或大体分析谐波干扰现象时用。用于定量分析(量化)时,只这个公式是不够的,用到的公式比较繁琐,至少要用到级数,不能在此详述。但你的问题是在用的电抗器,用上面的公式分析也就够了,已做好的电抗器的△U是确定的,即用电抗器的百分数乘上电抗器的额定电压(或实际电压)所得的数。I是通过电抗器的电流,是已知的。2πfL就是这个电抗器的电抗,也是已知的。因此,你所说的那三个量都是已知的,但现在要解决发热的问题,只有试着调一下间隙,以增加电抗值,从而起到限流、降温作用,至于是否凑效,还要看现场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外部干扰、电压的波动情况、负载情况等。在这种情况下量化无意义。另外,发热就是在一定时间内的压降与电流之积,但当谐波较严重时,不能准确反映实际情况。

网友A:
谢谢王老师! 我是为变频器配置电抗器的,所以对电抗器制作不太了解.只知道厂家在这方面有自己的秘密,他们绕电抗器时,用什么材料,多大电流绕几圈,截面积是多少的铜材,都很有讲究.我必须根据变频器的功率和工况为变频器选配合适的交直流电抗器.所以这方面想请教王老师,您能告诉我您的电话号码吗?我的信箱是:moonriverwfz@163 希望得到您的帮助!谢谢!

网友A:
我的信箱是:moonriverwfz@163.com

网友C:
你先给我发邮件,说明你的真实情况(姓名、单位等),我即回邮件给你。cdunw@vip.163.com

楼主:
“我是为变频器配置电抗器的,所以对电抗器制作不太了解.”?????

网友A:
to clksdol: 我是要选配电抗器给变频器加装的,但我对电抗器的制作工艺和采用什么来做不了解,所以选配时只知道根据变频器功率、额定电流来确定电抗器。 我想知道电抗器选用方面更详细一点的原理和原则。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E:
北京有为ABB作电抗器的,你要是有为题,我可以帮你问问

网友F:
採用鋁芯漆包線換位元結構導線束和塑膠絕緣的 鋁線換位元結構技術繞制而成,如此可使每一層內的 ※ 導線截面積相等 ※ 長度相等 ※ 路徑相同 ※ 機械性能一致 ※ 導體電流分佈均勻 ※ 磁場分佈優化 ※ 降低集膚效應 这样的电抗器才能温度有所控制,噪音才能满足IEC的标准

楼主:
换线就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G(2003-03-06):
可以考虑在电机与变频器之间装电抗器,在变频器上端装谐波过滤装置, 如需详细,请发E-mail到zjy216@public2.sta.net.cn 把你们的具体情况反映一下,我好设计选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