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小电压源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谐波分量

楼主(2003-03-06):
请教如何减小电压源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谐波分量,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网友A(2002-09-24):
输出端按一个变频器用输出电抗器,应该有效果。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适当提高载波频率,或者增加输出交流电抗器(5%以内),要求高的话,可以安装输出正弦波滤波器,成本会比较高

楼主(2003-01-03):
用芬兰诺基亚有源谐波滤波器可以解决

楼主:
用芬兰诺基亚电容器公司生产的有源谐波滤波器可以解决

网友C(2003-03-06):
其实用无源滤波器就可以了,有源的价格是无源的3倍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