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求助!

楼主(2003-03-06):
麻烦你了, 高手朋友。本人毕业论文遇到困难,特向你求助。论文要求用可编程序控制器(PC)设计一个加热器溶液温度控制系统” 用梯形图语言编程。加热器热源为蒸汽。我现在急需获得与加热器有关的资料,特别是动态特性及其测试方法。还有象输入输出点为8左右的情况,应该选什么型号的PC合适。 急待你的回音。我的mail是wen.csu@163.net 谢谢

网友A(2002-05-16):
jolly朋友: 若资金有限,可以用默勒的EASY系列,也可以用西门子S7-200 系列。就够了。 同时可以用PTC(热水器的温控就用的是它,选好温度),做最高的上限开关量。若用热电偶和变送器作模拟量输入;若价格高可用合拾的可调电阻与热电阻加5V-10V直流电恒压,经分压电阻可作模拟量输入,自己可做刻度;市面上有卖的。

网友B(2003-03-06):
对于一般控制用PLC,Siemens的S5,S7系列真的是太浪费了,建议使用 欧姆龙系列的整体型PLC,性价比更高些。

网友C(2012-12-18):
代写论文http://www.360qkan.com/,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网友D:
      蒸汽加热--一般是2种办法,一是直接加热溶液的,二是套管加热--就是内走溶液外走蒸汽,然后蒸汽---单独接到冷凝水管去--其产生的热水另做他用的!一般来说,套管加热应用的多,因为这样不会影响溶液中的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