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问题

楼主(2003-03-07):
我用的是pci9118DG,使用pci-ocx进行程序开发,在进行图形实时显示和数据存储时出现了问题,单独显示运行良好,但一旦同时存储与显示,图像就出现不连续现象。我设的buffer是10000,频率100KHz,单通道。是不是pci-ocx的效率的问题?怎么处理呢?

网友A:
根據你的設定 (100KHz 取樣 10000 點 double buffer 模式) 每 50 ms 就會產生一個 buffer half full 的 interrupt 此時你又要進行資料的儲存 硬盤也會產生中斷 我想你的問題是因為 interrupt 發生的頻率太頻繁 所以有些 buffer half full 的 interrupt 漏掉了 你可以試著把 buffer 加大一些 相信你的問題可以解決 另外 PCIS-OCX 也是基於 PCIS-DASK 開發的 效能跟直接運用 DASK 差不多 你可以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