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

楼主(2003-03-07):
请教各位前辈: 我是一名在校毕业生,如今面临毕业设计的难题,我选的题目是:单相异步电动机的变频调速系统的设计,现在我的电路已经设计出来,主要是利用SPWM方式驱动MOSFET,(IGBT太贵),电路中三角波和正弦波的产生是用两块ICL8038集成函数发生器,通过LM311比较后产生SPWM信号,为了出现死区时间,我们又用了一块单稳触发器,电路做成后,经过调试SPWM信号正常,后级驱动运用三菱的专用驱动芯片M57962L,带上交流电动机,电动机不会转动,但是带上直流电动机时,电动机却会运转。我原先以为是频率太高经缘故,后来调低了频率,但是不行,我们用的交直交的变频方式。请问前辈我的电路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单相异步电动机的变频调速系统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电机是电容起动方式。我的问题很小,但是这么小的问题对于我这样一个刚刚学完理论的学生来说,实在太难了,为些还要请各位变频方面的高手前辈们帮个忙,谢谢。gmf2008@mail2.nyist.net

网友A:
先把电机了解透了在说。

网友B:
到目前还没有单相异步电动机的变频器,因为单相异步电动机需要单相正弦波电压和正弦波电流,缺一不可,否则不能产生旋转磁场,而单相异步电动机的启动电容正是为了向电机提供90度的磁场使转子旋转。但SPWM变频器输出的是SPWM高压脉冲,而电机启动部分(电容和启动线圈串联部分)对脉冲不感冒!所以电机不动。所以不能设计为SPWM电压型的,会很复杂。劝你改为三相电机好!

网友C:
为什么电容和启动线圈串联部分对脉冲不感冒?我认为一样感冒,脉冲对电感、电容都有效。 gmf2008,在工频时启动行不行?

网友D:
就用三相电机才可以的。没听说过以你那种方式可以拖单相异步电动机来调速的

网友E:
没听说过以你那种方式可以拖单相异步电动机来调速的 .zsg1263@163.com

网友A:
你的方式只适单相串级电机,其他均不适用(带短路环的小型单相同步电机除外)。

网友F: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43874

网友G:
gmf2008,你不懂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就在乱设计什么单相电机的变频控制

楼主:
xjt同志:你好,我是一位临近毕业的学生,学的是自动控制,对单相变频调速的原理理解的不是太深刻,如果阁下对单相变频调速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可以开发出产品呀,我不懂变频器的工作原理,那是我的事,你何必发牢骚,省点力气吧。在此:我想发表一点我个人的见解,在论坛发言求助的人,大都是在学习或者工作上遇到了什么难题,自己不能或者在有限的时间内不能解决出来,因此特求助于各位仁人志仕,如果大家实在不能解决,没有关系,相反,发贴者还要感谢您能在空闲的时间内,阅读贴子。但是,就有那么一撮人,他们自视才高八斗,目中无人,别人的问题不能解决算了,他还想自做聪明,其实,说白了,他们也就有那么一点能耐。希望大家不要有什么怜悯之心。对他们的发言,应当像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一样,用“文字”这个武器痛打之。揭露他的愚昧之心,让他永远也不能在论坛上站住脚,(除非换名子,那是小人之举)。好了,今天看到xjt同志的发言,我也就说了这些话,最后我还想说的是:我要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人,祝大家在今后的日子里:事业兴旺,合家欢乐!!!!!

网友H(2006-01-19):
单相异步电机起动的必要条件:定子具有两个空间相位不同的绕组;两相绕组通以不同相位的交流电流。如果你的单相输出变频器电压输出波形符合规范的话,剩下的问题是:两相绕组中的电流相位差很小,导致起动转矩很小,不足以克服电机的空载转矩。另外,电容应去掉,不能承受高频之折磨。

网友I:
SPWM波是不是可以将电容击穿?请赐教

网友J(2008-12-21):
是啊,我现在也有一个单相220v的异步电动机,功率为370w,转速为1400转的,请问用什么方法调速好,能不能直接用风扇的调速器来调速啊,比较急啊,希望大家能帮帮手,谢谢!目前大部分的变频器都是为三相异步电动机而设的,所以基本上不能使用变频器了。

网友K:
对:艾浦 关于

是啊,我现在也有一个单相220v的异步电动机,功率为370w,转速为1400转的,请问用什么方法调速好,能不能直接用风扇的调速器来调速啊,比较急啊,希望大家能帮帮手,谢谢!目前大部分的变频器都是为三相异步电动机而设的,所以基本上不能使用变频器了。

“能不能直接用风扇的调速器来调速啊”

呵呵,我就曾做过那样的蠢事,结果是一点效果也没有。

内容的回复:

网友L:
我有单相电机专用的单相输入单相输出的单相变频器

网友M:
楼主,不要急,慢慢来,单相电机调速变频器有的,我是经销变频器的,有个供货商他们有这样变频器,他们的变频器不需要启动电容(厂家说的,我还没用过),估计没问题,你再从原理上多想想办法,既然有这样的东西,说明就是可行的。不要相信有些人你说的,就是搞不成,你也会在设计实践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N:
在实践中出真知,我使用变频器对单相电机调速,已使用了一段时间,个人感觉,有点小窍门,其实也不难,没那么玄虚.想了解这方面知识可与我交流,我的手机013362697193

网友O:
采用变频器对单相电容式电机调速,确实是可行的,有几个必要条件:

1.拆除电容,从拆除的电容处引出电机的第3根线。

2.将电机的这三根线接往变频器输出,电机即可受变频器控制。

3.由于电机只有2个绕组,所以发热会比较厉害,一般需要外加一个散热风扇。

网友P(2009-08-15):
石工的回复原则上是对的,现改述如下:

采用变频器对单相电容式电机调速的必要条件是相应绕组间必须产生转动力矩(废话! 真的是废话吗? 未必, 因为这是问题的出发点):
1.因为需要变速, 所以需要变频, 必须拆除原来工作在工频条件下为绕组提供移相电压的电容,被拆除的电容端就连接于电机第二绕组的端线。
2.将电机的这三根线接往变频器输出端,电机转矩将直接由变频器输出的二组不同相位正弦电压实现。
3.同样道理,由于电机的2个绕组电感参数是设定于工频工况之下的,所以在变频的条件下,参数将不匹配,有时会发热比较厉害(为什么是"有时"?什么条件会导致发热? 你要动脑筋想一想, 总不能把基础原理都还给老师,自己赤裸裸的玩工业控制吧),有时可以外加散热风扇解决(土办法,有限可行),最好通过调整电压幅度或限流来解决,而后者才是正途.

网友Q:
我做过单相带电容小功率异步电机变频调速,电容线接“V”端电机接“W   U”端就可以了,但是仅限四百瓦以下调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