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防止变频器结露问题?

楼主(2003-03-07):
请教各位: 由于夏天天气炎热,工厂集中使用中央空调而且温度很低而且工作环境很潮湿。下午下班后,关闭中央空调和所有变频装置。二天上班后,操作台上集一层水,以前一开机便会将变频器烧毁。后来加干燥剂效果也不是很好,到最后不得不用吹风机吹。因为现场有近百台变频如此做法,很耽误时间。(注,变频器是放在电气柜中空间很小)眼看夏天就要到了,请各位大虾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A:
我的建议,做防水处理。如低压电路板。刷绝缘漆烘干,效果很好。 其次,要加装电热,风吹装置,湿度测量,运行前自动除潮,达到要求后,除潮结束。 其中刷绝缘漆烘干,效果最好,也是最省钱。绝缘漆的耐压也是很高的。但一定涂到,每个焊点,控制板刷清漆,松香都可以。

楼主:
控制板要是采用有涂层的就好多了。 ABB ACS800 600 400 均采用涂层控制板,象楼上说的。

网友B:
这惨状我们见得多!最好是空调机不停!至少是变频器不停电!长假期后开机则一定要辛苦点,用吹风机一个个吹!

网友C:
威图的3100.00可控制风扇抽湿,当温度低于所设温度时.

楼主:
变频器不停电,行吗?另外abb的变频器可以防止结露吗?请教了! rg7667@vip.sina.con www.yufeng.net.cn

网友D:
广州通达的办法可行,变频送电但不运转,电耗不大,却可以避免变频损坏

网友B:
有可能的把变频器集中在一间空调房里,广州珠江啤酒公司就这样做 !

网友A:
最好是涂层,可以提高防护等级。随然刚开始麻烦,但效果好。

网友E(2009-03-09):
不建议在电路板上加防水和绝缘材料,因为这样影响了其自有的空间散热,根据热岛效应,那么其在夏天的局部温度会更高,从而影响其寿命和整套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建议假装陶瓷加热器和电气柜空调配合使用。。。尽量防止露点温度的出现。。。。另外白天要少开电气柜的门。。。

如有疑问可咨询:13601385801                         大量出售电气柜空调,油冷机,水冷机,空气交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