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eng_lp

楼主(2003-03-07):
我是opc的初学者,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 假设在局域网内有两台机器A,B, B上装的是server,DCOM配置在本地运行,A上是client 如果我A要连B,在A上要做什么DCOM配置?

网友A:
client方不用配置。Server配置好就成了。

网友B:
你也应该换个有用的email ! 没法发送了!

楼主:
谢谢!我现在搞明白了,我是这么理解的,您看看对不对。 假设我有如下文件: 客户端 my_client.exe; 服务器 my_server.exe; 四个dll以及opcenum.exe 安装过程如下: 在远程服务器上安装注册my_server.exe,拷贝注册4个dll以及 opcenum.exe; 在客户机上只要安装my_client.exe,注册4个dll; 在服务器上配置DCOM; 这样工作的时候,在客户机上只要用CoCreateInstanceEx就可以远程创建my_server.exe了。如果不知道CLSID的话,也可以远程创建opcenum.exe来枚举服务器上opc server的CLSID。 当然也可以不用这么麻烦,将my_server.exe和opcenum.exe拷贝到客户机上并注册,然后将它们用DCOM配置在远程运行。这样做的好处是程序里不用作改动,只要用CoCreateInstance,和调用com没有区别。

楼主:
实在抱歉,这是我公司的mail,可能有时不太稳定。 您试试这个行不行 cxyxyb@263.net

网友B:
搞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