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pc习俗接口是什么含义?

楼主(2003-03-07):
OPC服务者共分为三层:分别是 OPCServer, OPCGroup, OPCItem OPCServer提供的介面 • IOPCCommon HRESULT SetLocaleID( dwLcid) 设定位置资讯 HRESULT GetLocaleID( pdwLcid) 取得位置资讯 HRESULT QueryAvailableLocaleIDs( pdwCount, pdwLcid) 查询可用的位置标识符 HRESULT GetErrorString( dwError, ppString) 取得错误资讯字串 • IOPCServer 有哪位大哥可以告诉我这是opc服务器制作工具的接口还是opc服务器的接口?

网友A:
看COM的书即可了解了

网友B:
不应该叫做习俗接口,而是定制接口, 是OPC服务器提供的接口,由OPC客户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