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和LG MASTER-K500通讯的软件

楼主(2003-03-07):
谁有和LG MASTER-K500通讯的软件

网友A:
在工控网下载LG-KGL-WIN341或32软件。在打开一个新的工程的时候,PLC类型的时候选择MK-H后,选择500。就可以和PLC连接上了。

网友B:
K500是不是老型号?我这里只有K80S、K300S、K1000S

网友A:
对,老型号。K500H系列,一般都是韩国进口设备随带。

网友C(2007-04-25):
反应堆,你好!
master K500系列的PLC能否用KGL-WIN V3。62软件编程?连接线是不是2对3,3对2和5对5这样接?(9针)
望赐教,谢谢!

网友D:
正确,可以使用.

网友E:
没问题。昨天刚刚处理过。

网友F(2007-07-11):
请问那里有 master K500  购买

网友G:
这东西有些年头了    没有渠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