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厚度的传感器?

楼主(2003-03-07):
求助SOS: 谁知道用来测量厚度的传感器?型号??急,急急急急……!!! 我的e-mail: vicitor@163.net

网友A(2002-10-13):
测量厚度的传感器种类多,测量原理也各自不同你得先说明你的使用情况才好

网友B:
400mm以内可以用欧姆龙激光测长传感器,400mm以上可以用欧姆龙视觉传感器 guozhinian@x263.net

网友C(2003-02-12):
测量厚度的 一般 位移传感器都可以实现,可以将你的用途告诉我,我把相关的产品资料发给你。 miclon@sohu.com

楼主:
要求在线测量五合板的厚度,分8个点测量,取平均值;在线速度0.3米/分钟,精度要求达到0.5毫米。

楼主:
在线速度应该是0.3米/秒!

网友D:
我建议你用LVDT型的位移传感器,具体的可直接与我联系! chenqi_1@hotmail.com

楼主:
看到了你的回复,你有LVDT型位移传感器的资料吗?最好是电子文档,发一份给我。谢谢!

网友E:
我对位移传感器也有需求,如果那位朋友了解的话可以六下电话给我,我的信箱是freezingover2002@yahoo.com.cn

网友B:
PJL2002你好!你可以用日本神视公司的传感器,这种传感器是专用检测厚度的,请与我联系。

楼主:
糊涂: 有宣传资料吗?最好是电子文档,发一份给我。

网友F(2004-05-26):
我也要测厚传感器的资料 谢谢啦

网友F:
我的电邮:nin_99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