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03-07):
我做的控制器中,lonwork那部分采用了3150和EEPROM AT29C256,我用NodeBuilder(无应用程序)生成了*.nei,但*.nei容量太大,已经超过32K,请问吴老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怎样来解决?急盼回复.

网友A:
换用64k的eeprom小板呀!

楼主:
吴老师: 固件程序一般占用16K,如果将大于32K的*.NEI烧入到AT29C256,这样能把固件程序烧入进去吗?

网友B:
*.nei大于32K并不能说明问题,如果转为二进制文件后大于32K的话就不能用AT29C256,只好改用29EE512或010,但电路板要更改。

网友C:
*.nei 文件容量的大小,是你设置硬件模板时定的,片外存储器项目中非挥发RAM 的大小应该为0x0000 - 0x7F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