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拉丝机的变频问题

楼主(2003-03-07):
各位高手小弟遇到一棘手问题望大家帮忙. 一用户有20多台拉丝机,,现已用了三种品牌的变频器,好的几个月,坏的几小时就烧机.目前我帮他配了1台11KW,2台15KW意大利西威变频器,几个星期下来2台15KW的也烧了.我总感到与周边的配置有关,不然不可能4种变频器都发生同样的事, 配置:11KW电机 电流22.5A INPUT电抗器0.7MH 经检查该厂前级变压器200KVA.每台拉丝机配空开及漏电保护. 希望各位指点 13311962282 jason-403@163.com

网友A:
坏哪部分!是否是电压不稳定!整流坏?变频器是否经常急停?这对电源电压都有影响!

网友B:
回复实惠: 你好,请确认是烧毁的是哪一部分;而且,所选的变频器都运行在什么控制方式之下,是否可以提高功率档用大马拉小车呢? 安川G7变频器的三电平控制方式不知是否对此有效,请在需要时Call me:13911799442。 有了解决方法能否及时公告,经验积累!!!

网友C:
是否选用制动模块。没选就是烧的原因之一。还有该类设备的选型要大一档,试运行时采用节能方式,在此模式下,可以根据变频内部电流参数和频率准确的判定负载和变频的工况。 我曾用大家都认为不好的西门子ECO变频解决恒转矩负载的问题,其挖土机的性能给我在调试时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从不认为ECO变频差,我认为选型和调试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D:
我也建议试试安川G7三电平控制的变频器,或许有效!需要的话请联系: 13550286958

网友E:
我们拉丝机配置跟你差不多,但各种变频器都用,很少坏变频器。会不会电源质量不好?

楼主:
各位小弟刚从现场回来我认为是前级变压器容量太小。 1,变压器容量:200KVA 负载:14台11KW拉丝机 10台15KW拉丝机 6台7.5KW复绕机 2,连续烧了四台后就基本稳定 现在叫厂方把复绕机拉去另一变压器, 各位烧掉的品牌:X川 X为 X元 及我们西威 烧的结果也各种各样;3P INPUT,.3P OUTPUT 直流排 我认为与变频器无关 配电问题

楼主:
今天收到电话2台安川1台华为1台西威又烧了.难道真的要烧香拜佛不成. 13311962282

网友A:
加装吸收电路!

楼主:
部分已加制动电阻,BUT NO WAY

网友C:
输入部分加电抗器了么?

网友C:
输入部分加电抗器了么?变压器接地如何? 看情况,变压器的容量不够时,如果变压器的接地不好,三相电压会不平衡的,造成变频器的带载能力下降,从而烧了变频器。

网友F:
三垦变频器VM05系列有专门的卷绕控制功能,性能不错,价格也比较便宜,并有很多成功的应用案例,感兴趣的话可与我联系.

网友G:
拉丝机使用环境特别恶劣,金属粉尘很多。华为TD3300系列已推出拉丝专用,防金属粉尘。